810问题延续,大家进来帮帮忙.

楼主(2006-12-01):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extra=page%3D1
  这是这个块上一个问题的链接.各电压都偏低.RT9231用RT9231A代换成功.
各电压正常.复位也正常了.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
  测CPU供电内核1.5V 供电1.8 外核2.54  PG2.9V 时钟1.26V正常.
  还有时钟芯片3.3V 2.5V都正常.
.内核,还有外核,时钟,和复位.还有PG都正常.
反复接复位跳针.各测试点的复位电压都有跳变.
北桥有3.3V 1.8V 0.9V电压
   但就是不工作.测BIOS的22脚,没有片选信号,拆BIOS下来也是一样.
用带灯CPU假负载.只有上面那些电压复位灯亮和时钟亮.也就一部份灯亮
   打PCI的AD线都正常.
有可能CPU还没有真正工作起来.但现在不知道查那里了.

会员1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RT9231不能代RT9231A

网友:
我代换上去.各电压已经正常.并且PG好信号也有了.原来复位灯是常亮的.现在也正常了呀.

这还不算代换成功吗.

网友:
CPU供电内核1.5V 供电1.8(不知你说那个点),就有点不正常,9231A都是支持CIII的,内核电压一般是1。25V左右,高了不正常,如果你上的CPU是CII或C1的,那么内核是2。0V,就是没见过电压是1。5V的。810带T的吗,你是上什么CPU?

网友:
我上的CPU是C566

主板是810V
   上面数.810V和811T有什么距别呀.

网友:
我在一些杂牌板上看到板子上标有810T,不知上面说的是不是?它是可以上CI,II,III,PIII的.

网友:
6楼说的是真的,我也见过很多杂牌810T是这样标的CI,CII,CIII。PIII,
楼主是810V,可能就是不能上CIII的(我只知带T的能上),那么电源IC就换的不成功了,
最好找同样的试试。

网友:
用RT9231代试试

网友:
工包主板中确实有,不少能上一二三代cpu的主板, 我记得有一款绝色810t大板一代二代三代都试过可以点亮,品牌的板子到是没见过.

网友:
我这里有很多810T可以上1 2  3代的 谁不信80卖它试下
不过C566电压不会是1.5V  因为C733是1.7V

网友:
绝对有 这样的板 而且数量不在少数 基本都是杂牌板 电源ic用vrm8.4的 非vrm8.5(cIII适用)  把vid4的那脚接地 就能适应c1--c3的vcore    vtt固定1.5v 适用c1-c3 一举多得

网友:
810T能上赛扬I代,决不可能.
赛扬I代的工作电压是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