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CPU后,主板不能点亮

楼主(2006-12-01):
今天有块V星845PE主板,拆开机像盖后,清理了一下卫生,(注:这块主板之前是好的),发现CPU座扣坏掉,换上之后,再装上主板,上机,显示器不亮,没报警声,主板诊断卡现D3,拿上机房拆下主板,就空板+CPU主板亮了一下就灭了,再把CPU拆下,空板试,可以点亮主板,请各位老师指教,还有,这几天有其他型号的板也出现这种情况,今天在QQ上也有位朋友碰到这个问题,我在想,是不是这段时间空气干燥,身上所带的静电把板上的元器件或芯片击穿的呢?如果不是,那该是什么呢?

会员1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查5V与12V 有短路.

网友:
楼上的dwb001 能说具体点吗,是CPU的有关线路还是开机触发线路呢?

网友:
以上那块V星主板已经解决,是电源问题,用万能表单独测电源的绿线和黑线,旧电源"世纪之形"的绿线有4.58V,而新电源"长城"的绿线是3.5左右,我想问一下,一般的电源绿线是5V的吗,,但新的电源跟网上的资料都不一样

网友:
绿线一般都是静态5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