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能装系统

楼主(2006-12-04):
今天又遇到一个大的问题,刚收的一块梅捷865PE主板,准备装系统,可怎么也装不了,系统文件一COPY完,就提示硬盘驱动器坏,换了N个硬盘也是一样的提示

会员1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查一下IDE接口边的330排阻.

网友:
是什么内存?内存问题多一点,如果是DDRII667的就先降频再装,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865主板是不能上DDRII的,看来你真是个新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查了,排阻是好的,下一步再查什么

网友:
IDE数据线换了吗.

网友:
这种问题最闹心了,我看你还是刷个最新bios试一试,量一量基本的测试点都正常的话,外观没什么变化的,不行的话也没什么好办法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系统就是安装上去了,也是慢的让人难以忍受,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一半看哈内存`
他的问题比较多一些`

网友:
如果你用的是GHOSTXP 就换安装版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