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PU供电的场应管比较烫?

楼主(2006-12-05):
845主板先是一个60T03管坏了,更换后CPU电压1.74V正常,但更换的60T03有唧唧响温度比另一组60T03高,检查周围元件没事,就怀疑IC F5093 坏。就换了个拆机的 F5093 ,换好IC试机,现在没有唧唧响,可是两组供电场应管的温度慢慢的高起来,测量出两组的 60T03  G极2.8V    85L02  G极8.9V   。CPU电压1.74V 开机画面正常 。请问这IC5093正常吗?场应管G极要多少伏电压?

网友A:
要换就两组一起换掉!~一组有问题另一组负载就会变重!~

网友:
偶想看图纸,,,没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换就两组一起换掉!~一组有问题另一组负载就会变重!~

换了IC两组,好像两组都负载就会变重??

网友:
将供电滤波电容换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