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版主及各位高手,华硕P4GE-V,CPU座无复位信号.....主板不开机

楼主(2006-12-05):
华硕P4GE-V,CPU座无复位信号.....主板不开机

CPU座无复位信号.....主板不开机,这块板前几天送过来,说不开机,但我上CPU,发现在一切正常,然后送给客户,没几天又送回来,说老是死机,现在不开机了,送过来,我上假负载,发现在一切正常,然后上CPU,发现CPU发烫,但不工作,然后上假负载,发现CPU座上没有了复位信号,其他信号都正常,请教有经验的高手指点..谢谢

会员1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查一下电源IC有无虚焊,不行换个IC试试.

电源IC上的PG信号,当VORE在正常范围内时,PG会发出高电平.

也有同行在PG无高电平下,有3.3V飞线至PG脚,从而使主板点亮的.

另请高手指正:

电源IC上的PG信号有很多种说法:

1.PG发出高电平给CPU.

2.PG在发出高电平给CPU的同时,也给南桥的复位电路作准备.

问:1.电源IC脚上的PG脚在什么条件下产生?

    2.这个PG脚的高电平发给哪几处,作用分别是什么?

谢谢!

网友:
先查一下内存的电压是不是正常,内存没电压,CPU也会没复位信号,还查一下北桥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