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本来有80G现在只有8G了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2006-12-06):
三星的突然这样的DM.PQ.FAT32也只能认到8G

网友:
这种情况以前好像见过,你进COMS第一项重新认一下硬盘再进DM试试~

网友A:
用mhdd的nhpa命令试一试,也许可以搞定.

网友:
应该是认作8.4G  跳线问题 我遇到过

网友:
看看JUMPER,不行的话就是硬盘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mhdd的nhpa命令试一试,也许可以搞定.

应该可以的

网友:
用DM重新装载一下大硬盘驱动了,用MHDD也可以.

网友:
跳线问题 我遇到过

网友(2007-01-24):
他这种多半是跳线问题,硬盘坏的可能基本没有,最多就是换分区工具重分一下区就行。

网友:
多半是跳线问题,硬盘坏的可能基本没有

网友:
低格清零试试;也可用mhdd的nhpa恢复一下。还不行,只有用PC3000恢复或检查修复固件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