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器买哪一种牌好?

楼主(2006-12-06):
编程器买哪一种牌好?

网友A:
没错。。。。。3000U是好东西。
我在公司用的是力浦的LT-48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错。。。。。3000U是好东西。
我在公司用的是力浦的LT-48

价值RMB4K多,呵呵,

网友:
4000多,不是花自己钱就是往好的买吧,我们用的wellon就是个垃圾,用的过程中经常出错,千万别买这个牌子的,不过价钱便宜一些.

网友A:
楼上的换西尔特吧,国产的也就是这个还算可以了,我还打算自己买一个呢,
但是在280U和580U之间徘徊。

网友B:
我们用的威龙 480 一直很稳定

网友:
我用的是那种1百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换西尔特吧,国产的也就是这个还算可以了,我还打算自己买一个呢,
但是在280U和580U之间徘徊。

我有个580U
只修主板笔记本足够了,如果还想修显示器,钱又不想花太多如上面说的3000U。
580U是不错的选择,580U
现在可以刷三星的液晶显示器了。

网友C(2007-01-17):
我现在用的是那种很便宜功能又很全的编程器件 外加两个转换座  说是包容全部的bios芯片 但实际应用中发现对某些LPC结构的bios芯片支持不是很好 经常出错   还有就是FWH的芯片编程很慢 一片大约要5分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用的是那种很便宜功能又很全的编程器件 外加两个转换座  说是包容全部的bios芯片 但实际应用中发现对某些LPC结构的bios芯片支持不是很好 经常出错   还有就是FWH的芯片编程很慢 一片大约要5分钟

不知道以下这种并口的编程器能不能用?

网友:
我也打算买一个。现在还不知买哪个好,新的好还是旧的好呢。修电脑用,

网友:
回复 网友E:

刷刷主板BIOS应该可以了

网友:
17的东西我也有一个,没有用啊,还不如买个TOP2005

网友:
我用的是TOP2004修板一直用得还可以.400块左右吧.

网友:
580U
的是多少价位

网友:
580U大概1.9K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用的威龙 480 一直很稳定

VP 480从官方的资料看支持16199种器件。
1、你使用中,有没有发现对什么不支持或支持的不好的?
2、多少RMB买的?

网友:
修主板的话建议购买LT48或280U,液晶也修的多就买3000U,主要能支持MC、MTV和NT系列芯片,要写这类芯片的话,编程器选择面不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以下这种并口的编程器能不能用?

对 就是这种  外加两个转换座  基本上所有bios芯片通吃  还能编写彩显电视机的EEPROM 价格130左右 前年在淘宝买的

不过有个更省钱的方法  只要两个转换座(这个必须的 不然不能写方块的bios) 一块上长形bios的老主板

把要写的文件加到硬盘上 用热拔插法写 速度比编程器更快 就是操作麻烦点

网友(2007-02-19):
我正想买个主板和笔记本都可以用的,请指教那个实用一点,一定要稳定

网友:
我现在用的是TOP2004的,感觉不是太稳定.

网友:
建议1. top2004,330元(仿冒品);2.研仪LT-48,1000多元(仿冒品)。
TOP2004 USB接口,小巧,修主板、LCD显示器正合适。缺点速度慢,不支持高端器件,不利于开展其它工作。
LT-48并口,速度快,支持很多非常用元件,适合于综合维修,性价比极佳。缺点体积大、沉,软件不再升级,不适于新型单片机(如AVR MEGA48/88/168)、很高端的设备。

网友(2007-03-31):
17的东西我也有一个,一点用都没有

网友:
编程器我买得最失败了,不懂那东西的结果,不愿意多花钱,买了两个都不好使。当初还不如买好的。后悔啊。

网友:
前面我说过我用的welon-58b是个垃圾,最近下了个最新版的软件版本是3.93,虽说列表里不支持这58b,一试超好用.(就是每次都是提示我升级,按关闭按钮就好).原来是软件的问题.记得买时花了一千多块吧.

网友:
回复 网友F:

哦,宇光 是不是萧宇光老师。 说的建议就不一样。

网友:
17楼的我也有一个,就是SST系列BIOS支持最好!W系列容易出错,最近也想换不知买那种好!

网友:
我的威龙38B+坏了,我正考虑是否买一个全面的。

网友(2007-06-11):
引用 网友C:

对 就是这种  外加两个转换座  基本上所有bios芯片通吃  还能编写彩显电视机的EEPROM 价格130左右 前年在淘宝买的

不过有个更省钱的方法  只要两个转换座(这个必须的 不然不能写方块的bios) 一块上长 ...

老大,能说得详细点么?比如对老主板有什么要求?是否容量必须足够大(我手头的老主板一般只有1-2M,而现在流行的BIOS都要4-8M了)?
还有,电压是否兼容啊,当年的芯片刷写电压都得12-14V吧,可现在的都是3.3V啊.

俺比较菜,希望能得到比较详尽的解释,谢谢了

网友:
另外,我觉得如果能生产一种插在DIP插槽上并带有DIP/PLCC/FWH三种插座的转接板更能方便使用。
由于他带的DIP插座是那种带板手的,可以很方便的将原BIOS芯片插上/拔下,这样操作起来就相对简单啦

网友:
现在并口的还有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以下这种并口的编程器能不能用?

我现在用的就是这样的 超级难用啊(买的时候图便宜啊) 第一刷新速度慢  第二很多芯片 不是可以读不可以写  再不就是压根就读不出来

第三 速度慢的可以啊

网友:
我有的和17楼的一样,呵呵

网友:
我刚买的580U,感觉一般,写的时候速度不象说明上说的那么快,有时候还出错,重复一下就可以了,不过,提供升级还是还是值得的

网友:
东西不错,我可以考虑

网友:
编程器 有些好贵啊!

网友:
我们用的威龙VP-68B..觉得挺好用的。

网友:
我用的58OU
感觉挺好 可以拿来写液晶等等 爽~

网友:
威龙 480 我没见过  我们用的西尔特的,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G:
580U相对性价比不高,建议首选是LT48,LT48的优缺点30楼都提到,但1K多点的成本是非常值得考虑的,

有实力和能力的话,建议买ALL-100

河洛的东西是很好,但是价格不好。。。。

正如我在公司用的力浦,东西确实是好东西,但如果只用来修板卡,自己花钱来买,还是下不了这个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