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不过内存的主板和通电保护的主板!

楼主(2006-12-07):
一块硕泰克的845,通电不亮机,发现1000U电容爆了10多个,换完之后发现不过内存,数码就是走D1-D5-D6-EC-ED档住了,内存电压正常,打算明天刷BIOS,换IO,还有那里要查的呢,以为好搞的板,现在头大了!

一块硕泰克865,通电时,测试卡灯亮一下就灭了,就认为那里短路保护了,查电源3。3V5V12V正常,Q1Q2没短路,换了电源IC还是一样,又换了IO还不行,拔掉12V小电源插头,通电还是一样,说明不关电源IC这边的问题了,重点查开关电路,32。768起振,有1010管输出3。3SB,门电路7414正常,IO的开机跳变正常。就强行通电,CPU电压只有1V,内存电压正常,南桥都有3。3V2。5V1。5V5V,奇怪是南桥基本没什么温度?到底是那里有问题了呢?会不会是北桥短路了?(北桥慢慢发热大起来)(如果是电源保护是通一下电灭了后就不能再通电了,现在的现像是可以继续通电又灭)

网友:
硕泰克主板有不少换完电容跑eced的,大部分重新烧录bios就能解决.865主板你可以安上cpu试一试,有不少板子不上cpu就会出现闪下就灭.

网友:
顶上面两位!

网友:
谢谢大家,第一块己搞好,刷BIOS就OK了,

第二块发现一个现像:只要强行开机一下,再点PWON就可以开机了,不过上假负载CPU电压只有1。03V复位是1。14V,PG是1。03V,没有两波,其它电路基本正常,因为电压低就没有上CPU试过,是不是这型号的板CPU电压就是这么低呢?(我有两块一样的板(另一块也是坏的),电压也一样的。)

网友:
还有硕泰克不要忘了上显卡 要不也不上电的
你的1V是在管上量的吧,你上CPU试 到电容上量 结果会不相同

网友:
上CPU上显卡也是不能开机,强行开机CPU电压和上假负载的电压是一样的,怀疑北桥短路了,北桥旁的电容阻值有是25左右的。

网友:
在这里的都是做维修的么?见地都不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