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大家好,我们来聊聊有关“C1、E1”都跟哪些东东有关好吗?最好是实战经验

楼主(2006-12-08):
小弟今天修了一块E1的主板,客户拿过来的时候是这样说的,可以开机,但不能点复位,如果复位,就不能开机
我的维修过程是这样的:
观察发现,主供电路上有一个3300UP/6.3V的电容有漏液现象,然后,再开机,发现走E1,不再往下走了。怎么回事啊,客户不是说可以开机吗?是不是换电容换坏了,我仔细看并测量,发现正负极没有接反,难道是这样破坏了BIOS了吗?(我总以为这样会破坏BIOS,请高手指点一下),于是刷BIOS,但此主板的型号是MB-P533E,找不到这款主板的BIOS,我是随便下了两个其它型号的BIOS,发现还是过C1,我急了,这是怎么回事啊,接着,我把内存的测试点测了一遍,发现系统时钟为0.7V吧,太低了,我顺着这个点往回跑,发现PCB板有个小地方断线了,不仔细看真看不出来,我想我是在这根线的上出问题了,于是补线.完了测试,故障排除..其他朋友有经验的也说出来聊聊,这种问题也比较典型,而且对于我们的新手来说是有一定难度了,好了,我说到这个,大家发言吧!

网友:
一般换电容都不会坏BIOS的,再说3300UP应该是主供电管上的电容吧?

网友:
没错的,电容不会造成 BIOS损坏的

这个就是典型的内存缺少时钟造成不过的情况。

还是那句话,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2007-06-12):
主板断线是怎么造成的?能摔断吗?

网友A:
主板断线:划断,装cpu螺丝刀戳断,边角摔断,修理中被二把手烙铁捅断。我就见到过这些。

网友:
比较经典
按照套路出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断线:划断,装cpu螺丝刀戳断,边角摔断,修理中被二把手烙铁捅断。我就见到过这些。

那天见到一块板 换电容的时候可能烙铁过粗 或者手把不好 把内存到NB的线弄断 找了一下午才发现 就是电容的焊点边上 哎

网友:
先查供电,时钟,洗槽,压NB,刷BIOS,打值,换供电MOS和相关电容。

网友:
天天拿个小本本 抄 我也要学修主板

网友:
张老师的总结总是很精辟
今天我修的一块板子以前被别人修过的,拿来时缺个内存供电管和旁边的一个电容。
自己修不起来也不让别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