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电烙铁不沾锡

楼主(2006-12-08):
我是一名新手,请多多指教
最近去市场花20多块钱买了把广州黄花产的电烙铁,回来后试着用了下,发现烙铁头镀锡以后,很快就被一层黑糊糊的东西包住了,把它放在浸过水的海棉上擦拭,然后再镀锡时就老是不沾了,而且铬铁头很快就变黑了.我想铬铁本身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维修部有很多人都用这种铬铁,肯定是我技术不到家,请大家指教,怎样才能让铬铁头重新沾锡呢?
还有一个问题,这是不是跟我用的锡丝有关系?

网友:
不沾锡多为烙铁头质量和烙铁头温度过高的现象,可以在电源线上串个二极管(比如4007)降压即可~跟锡丝没有关系~
PS:你这把应该不是正品黄花吧?现在假冒铬铁满天飞~

网友:
烙铁头变黑了,就是氧化了。其实也何以处理的,先把电源拔了,然后用锉刀把氧化层磋掉,然后通电放到松香里面上锡,记得一定的在松香里面!

网友:
对,要在松香里上锡,,要不然,又会氧化。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一生何求",现在我已经知道怎么做了,的确只有把铬铁头泡在松香里上锡才行.没办法,没钱找老师,自学遇到的困难太大了.

网友(2007-01-20):
引用:
烙铁头变黑了,就是氧化了。其实也何以处理的,先把电源拔了,然后用锉刀把氧化层磋掉,然后通电放到松香里面上锡,记得一定的在松香里面!

不错,就是这样,很专业,不过最好用防静电烙铁

网友:
我也正发愁那
学习了

网友(2007-02-24):
真好,感谢你的技术支持啊

网友(2007-04-18):
我换电容一般就用5元左右的烙铁,焊几块板就得用锉刀加工一次。焊倒是可以,经常用太麻烦。我们电子实验室买的19元一把的还算耐用。
修板子最好用恒温的抗静电烙铁,好处多多。一般的恒温烙铁就不要买了,不怎么好用。我买的45元的现在当摆设。
所以最后还是买了saike 852D+二合一数显风枪带焊台的,化了300大洋。

网友:
前辈的经验很值得我们新手去学习

网友:
新烙铁要先上锡  多加锡~
没事不要老用海绵擦它~
脏了就加点锡 然后把锡敲掉就OKl饿~

网友:
又学一招了,谢谢分享呀

网友:
还是搞块936吧,百把块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