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7500供电问题

楼主(2006-12-09):
有相当一部分478的主板用的是7500的电源IC,加上两个三极管来控制CPU供电,我有三块板子都出现了CPU主供电偏低的现象,只有1.1-1.3V左右,换过IC和三极管都不行,有哪位水平高又有爱心的人能发一篇关于这个问题的帖子呢?这三块板是三个不同的板子.

网友:
是不是上假负载和CPU都是1.3V左右?
如果是上假负载正常的话那是电源负载能力差
如果都是1.3V的话 你查VID到2脚的电阻

网友:
7500\494电压偏低便高不怎么好查
我遇到过几张精英的板子,硬是没有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