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因特尔865 PE 开不了机

楼主(2006-12-10):
求助 因特尔865 PE 开机马上断电怎么弄 啊
开不了机

网友:
请你详细描述一下故障现象。
另外,你排除你的电源或是主板电压短路的可能了吗?

网友:
谢谢 心在飞翔 我这块因特尔D 865PE 开机风扇动下就马上保护 好象负载短路 我去查了CPU 的MOS 管也是好的 南北桥就也明显的温度 我现在无从下手了 请指点下

网友:
还有内存的供电也会出现这种况哦.

网友:
可以先打ATX座的对地阻值,看看是否有短路。

网友:
打ATX座的对地阻值 我测的都是正常的 没发现短路 现在弄是卡司机不保护了就是CPU的MOS 管没有电压输出 复位灯常亮 请大家指点

网友:
先将扳子上所有的供电检查一遍

网友:
换lpc47可能好用

网友:
多谢大家 现在CPU 的供电是有了1.5V 可还是不亮啊 复位灯常亮啊 弄不了呢

网友A:
查主板各关键电压与复位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