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供电问题

楼主(2006-12-11):
我有块845的板给vtt_ddr供电的管焊下来不小心弄掉了,看不到型号,还有下面的焊脚铜片都脱掉了.请问可不可以从别处拉1.25v过来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想应该可以的,那种芯片是四脚还是八脚的?先把芯片贴上去,然后不上内存开机,量量它的电压是不是1.25V。修好以后记的跟大家说一声。

网友:
最好不要从别处拉

网友:
我觉得二楼的说的方法可用!~

网友:
主板下面铜片脚焊掉了,供电管是三脚的,还有救吗?

网友:
你从2.5V连个二极管到VTT1.5解决得了

网友:
VTT-1.25V是不是从2.5V经过分压得来的呀

网友:
VTT-1.25V是不是从2.5V经过分压得来的呀?

不是一般是用专门的IC RT9173或是MOS降压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