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L6916D的电路图纸!!!

楼主(2006-12-11):
急求L6916D的电路图纸!!!主扳是华擎K7VT4A PRO
更换的时候不小心把L6916D的外围元件吹掉了,(掉了一只排阻,一只阻,估计上VID信号有关的)
需要标注外围元件的图纸

谢谢了
我在线急等!!!!!!!1

网友:
我也一直在找,各大网站都找过了一直没有找到,我甚至怀疑是不是厂家没有提供.

网友:
找到了吗,如果找到能不能传上来,我一直在找它,可是一直没找到.

网友:
找电路图还不如找一块同型号的板方便

网友(2007-05-22):
找到了不

网友:
应该是与L6917通用。

网友:
L6917BD 直接代还 我有L6917BD的 PDF 怎么上传?

网友:
厂家为什么把内部结构一样的芯片打印成不同型号啊!
请心在飞翔解释一下

网友:
我是 用两块主办 做过试验 才知道的 !电路也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