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流表的问题!

楼主(2006-12-13):
我有一个电流表头,最大量程为100uA,现在我想把最大量程扩大10倍也就是1000uA,请教高人如何衰减?
问题

网友:
需要接入分压器
电流表实际上还是其两端的电压觉得偏转度
减小电流表的阻抗10倍,电流读数就要X10,不过这个阻抗调节需要很精确,业余条件几乎无法完成,除非你有高级电桥或精密毫欧表

网友:
感谢回复~
我想知道只是方法,具体操作细节我会想办法!是不是在电流表两端并上个合适的电阻就可以起到衰减的作用?

网友:
是的,这个电阻很小,功率大,慢慢试验..

网友:
你首先要解决精密测量仪器的问题
据我所知,除了电桥,还没有那种仪器能够达到那样的精密度
数字万用表的电流挡表头实际只有一个,但是能测那摸多量程,说百了就是不同的量程并联了不同的分流电阻。
记得上学的时候都算过这样的题,就是计算分流电阻的阻值
不过现在全忘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