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无招胜有招,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来的问题,刚修好的 ...
最新--无招胜有招,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来的问题,刚修好的板子,请大家来分享

楼主(2006-12-13):
大家好,本人刚修好的的一块板子,都来顶一下.
客户拿来一块板子,型号:P6I810E
客户拿过来一块板子,说点不亮,我一看,上面好多电容都爆掉了,客户说,电源都烧了.于是我先把坏的电容都换掉!发现还是不开机,于是告诉客户等修,因为比较麻烦.我开始检修,把常用测试点都测一遍,发现内核电压是1.6V,因为一般都为1.5v,我记性不好,也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看了一下,是通过一个1084的5V转过来的,通过几个电容滤波,一个221的电阻接地,我把这个221换成331,发现电压变成1.48,我又觉得有点低,于是又换成271,这个差不多,是1.52V,这个差不多。后来是那个朋友告诉我1.6V也是正常的,唉,白努力了,发现时钟芯片有点烫,于是把14.318的晶振换了,还是不开机。想刷刷BIOS,但找不到这型号的BIOS,看着主板发呆,我最怕是搞测试点都正常的主板,没法下手啊,把COMS跳线跳了N遍,BIOS也插拔N遍。。凭经验和测出的数据,南北桥应该是没有坏了。。这个怎么办啊,把主板从昨天放到今天,还是点不亮,今天拿出来,客户老是摧,唉,没事把接口电路检修一下吧,我键盘鼠标口,USB口,打印口都查了一遍,发现打印口有几组阻值比较低,拆了一排容,都正常了,反正没事,用洗板水把南北桥,电源芯片,IO芯片,并口芯片都洗了一遍,再吹十,本想把IO换了,75323拆了试试。。没想接上电之后,跑码了,而且一切正常。。无招胜有招啊,今天心情不错
于是就想上网来发给大家享受一下。
呵呵,你们修到这种情况不妨可以试一试,或许对你们有帮助!
:lol
刷BIOS

网友:
顶你.我也觉得实在无计时.先打一下各接口电路的阻值.
有时可以得到意想不到的效要.可以反应比如IO之类的故障.

网友:
洗刷刷!洗刷刷 !洗洗就OK

网友:
楼主,感觉的的思路不清晰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说的极是!

网友(2007-01-29):
动"刀"前先先把"猪"洗干净,我觉得很有必要,
一来看着舒服,摸着不脏,最要命的是可以修好一些接触性的问题.哈哈.!!!

网友:
顶
我也应学学洗主板,好 顶了!!

网友:
只看结果 不看过程

网友:
我个人认为,无油板不用洗

网友:
思路太乱了,我都是先清洗一下,在做检查.

网友(2007-03-01):
怎一个乱字了得
我今天修一块不亮的板,各测试点都正常,把马良神笔(刷子)一拿,每个位子清洁一做,OK

网友:
12V短路,应该先测一下电源是否供电短路,这么搞,好板子都应该搞坏了

网友:
洗洗更健康
!

网友:
我感觉因该是接触性问题,不过请问各位南北桥是怎么洗的,怎么洗的彻底?谢谢

网友:
到底是洗好了的,还是接口处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