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ID的问题

楼主(2006-12-14):
  大家好,今天维修一片CPU电压偏低的,只有1V,跑00,测量发现VID不正常,正常的应该是LLHHL,但是这片主板却是HLLHL,已经换过电源控制IC无效,不知道应该修什么地方。。。各位师傅有维修到内似的不良请指教一下。

网友:
查这几脚到CPU座
座空  或上拉电阻

网友:
查看是否是VID线有开路或接触不良

网友:
是CPU座虚焊了.

网友:
CPU座是否空焊?VID线路是否断线?VID的上拉电阻是否损坏?

网友:
楼上说得很对

网友(2007-08-06):
LLHHL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
CPU座是否空焊?VID线路是否断线?VID的上拉电阻是否损坏?
飞翔大哥说的没错,希望LZ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