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DDRII 存在匹配性问题么?

楼主(2006-12-14):
我曾经在在
笔记本
电脑上做过试验:同一家厂的DDRII 1G RAM,单条插入插槽,用程式测试RAM,是OK的;但是原2*1GRAM 插入插槽则Fail;
请大家发表己见,这是什么问题,是RAM存在匹配性问题么?
笔记本

网友:
应该是与内存的BANK有关。

网友:
有可能的。多谢兄台赐教!
不过我有点疑惑是,单条RAM测试pass,这说明每条RAM的Bank功能是OK的阿,怎么二条RAM在一起就出问题了,真是匪夷所思!

网友:
你可读取一下那条内存的SPD,看看BANK的值是多少。再算一下两条内存相加在一起的值是多少。然后查下资料,看看那台机子的北桥芯片所支持的BANK是多少个。
我碰到好多16位的芯片的内存是3BANK的。

网友:
你所说的Bank值是RAM上的内存模块数么? SPD内的信息怎么去读取呢?

网友A:
你所说的Bank值是RAM上的内存模块数么? SPD内的信息怎么去读取呢?
请高手详细解释一下,谢谢了.

网友:
没有人回应了哦! 我只好自己顶一下了。请高手赐教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