顽固的内存不过

楼主(2006-12-14):
顽固的内存不过

一块845板,具体型号明天发上来,C1后直接FF,有两处测试值不对,91脚的SDA电压4.06V,内存通北桥的排阻有一个对地值550,其它为462,SDA这个点我没跟到线,请问它是通到哪里的?我以为是通向IO,所以就把IO换了,但还是不行,BIOS也刷过,也不行,我这块板难道是北桥的问题吗?

网友:
还通南桥

网友:
91脚系统管理总线跟南桥.I/O.时钟IC是串联的.

网友:
你也可换一下,CPU的滤波电容.有时,CPU的滤波不纯也会当C1的

网友:
我觉得啊,你应该量一下参考电压和供电,SMDDATA和SMDCLK你可以用万用表交换量,阻抗一样就证明不是S/B的问题

网友:
如果阻抗一样,那么最好再用电流法测一下。

网友:
能不能介绍一下电流法的具体用法?
还有,这块板还有一个疑点是北桥通内存排阻的对地值有一个值有差异的,除了有一个排阻的脚上是550,其它的均为462,大家认为这个正常吗?怎么没人往这上面怀疑?

网友:
你把那排阻拆了,测一下排阻的两边对地值,看是那一边所致的,还是排阻本身.

网友:
排阻本身肯定已经排除了,算了,这块板我也不修了,但问题没搞清楚很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