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示波器修主板能用上啵。

楼主(2006-12-14):
一位好友送了台
示波器
给我,J2459型学生示波器,不知如何用,能否用在修主板上。。请各位大侠指教。。
示波器

网友:
扫描范围10~100K,,不知能否用得上。。

网友A(2007-02-03):
推荐200M以上

网友:
我用的就是20M,DOS-622C,

网友(2007-04-02):
100~~200M可以啦~~

网友:
普通100-200M的2手太容易坏了.里面是一大堆的线路.看了都晕晕的.有没有2手的虚拟示波器

网友(2007-11-11):
我有一台200M日立 的示波器,修主板应该没问题把,就是不知道测些什么

网友:
这个不行 只能测交流电的波型 给学生演示用的

网友(2008-03-09):
这个就是中学时,实验用的。实际中没什么用途。带宽太小了。

网友(2008-05-03):
怀手机都有问题,就甭说修主板了,留着当玩具还差不多

网友:
楼主别泄气,该物品至少有以下用途:
1、可以用来测32.768是否正常
2、可以用来测MOS管G极是否有信号
3、可以用来判断测试点的电压高低以及是否稳定
4、可以用来判断测试点是否有波(只能看有没有波,看不清波形)
5、可以用来哄哄外行人,让他们以为你很专业

网友:
学生示波器,也能参考的用一下,我也有一个,是从教育局电教处要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