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主板代码为从C0-C1-E2

楼主(2006-12-15):
各位师傅。请问,如题:主板诊断卡从C0-C1-E2,然后,自动复位重新又是跳从C0-C1-E2,可以自动复位几次,然后停在E2上。检查过各个芯片没有发热的现象,CPU主供电正常,内存管为30N55,各个脚的供电为5V-2.5V-3.3V.请问代码为E2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先检内存供电正常不

网友:
典型的不过内存

网友:
检查内存电压和CLK,若正常,不妨换下I/O。

网友:
搞定.是内存稳压有问题,

网友:
内存供电有问题,有时还有频率的问题,内存有串行线经过I/O,到南桥,

网友:
北桥有问题!!!!!!!!!!!!

网友:
搞座子吧!

网友(2007-01-22):
首先简单检查一下内存的供电,时钟,等常规信号,如果正常;
刷BIOS,换I/O
如果还不行,就仔细检查内存和北桥交换数据全部的AD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