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4P800维修纪

楼主(2006-12-15):
接件时故障:点不亮,CPU无内核供电
  检查VID信号电压正常,12V供电正常,负载电阻正常(表示负载无短路)。 开始更换PWM芯片型号ADP3180,换后还是不行,把九只供电场效管都换了,还是不行

  紧接着检查ADP3180各引脚电压,发现12脚电压为0。该脚为软启动延时元件外接引脚,正常时应为3V左右。将其外接的一电阻和电容取下,电压仍然是0V,于是开始怀疑12脚的电压是不是从外部引入的,跟了一下线发现应该是由ADP3180产生的,但是ADP3180又是已经换过了的!看来问题还是在ADP的外围。
接下来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在ADP的输出回路,三只双高压MOSFET驱动器ADP3418。测量电阻发现无明显短路迹象,将三只ADP3418逐只更换,终于出现的令人欣喜的D3代码

其实早就应该怀疑到3418,当时考虑到它不是强电流工作元件,不易损坏。所以将对他的检查放在了整个维修过程的后面,要不是可能这张板子早就好了哦

现将ADP3180的资料共享出来,见附件。

ADP3180

网友:
好文章!谢了!!!!!!!

网友A:
P4P800或P4P800SE这个型号的板子我修过好多。很少发现3418K坏的。
一般都是ADP3180坏,或着某一回路的MOS管坏,除非非常严重的,才
出现连那个回路的3418K也坏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我想你刚开始就进行通电检查3418可能问题发现的会早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P4P800或P4P800SE这个型号的板子我修过好多。很少发现3418K坏的。
一般都是ADP3180坏,或着某一回路的MOS管坏,除非非常严重的,才
出现连那个回路的3418K也坏了。

就是
一般很少见到3418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你刚开始就进行通电检查3418可能问题发现的会早一些。

就是,主要是因为3418是弱电流工作元件,不容易损坏

网友:
还没有修到这样的板子,,不知道长的什么样,,,,,谢谢你先给我看看哈

网友:
孤帆远影,你的Q号多少,我的是:89360441

网友:
我的是66293737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请教:3418K一般除了逐个更换,好象不容易测出来问题吧?

网友E:
没有资料就不好测呀

网友:
在怀疑场管和IC时,除非场管明显短路,我优先考虑IC坏,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资料就不好测呀

请教:你的意思是需要什么资料就好测出来了?

网友(2007-01-16):
一般情况下先换总的
在换驱动IC啊

网友(2007-04-10):
为什么各位师傅维修CPU主供电要有这么多步骤呢 ?我一般就现量电感,如果不正常在测MOS管各个脚电压,最后检查电源IC和5V/12V,这样的思路对不对?

网友:
好不容光易才下载下不定期

网友(2007-07-19):
好文章,好想在什么地方看过

网友:
呵呵
绝对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