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 主板无内存供电检修实例

楼主(2006-12-16):
GA-8VM800M 主板  南桥为VT8237R

故障:无内存2.5V 供电  无内存1.25V 供电

检修过程: 检修此故障,必须知道。内存无2.5V供电即会造成无1.25V VTT供电,所以此板的检修,首先从2.5V 供电电路下手。
GA的板设计比较特殊一些,内存供电部分, 遵循STR 设计,即使用5VSB 和3.3同时供电,当主板使用STR状态关机时,由5VSB 产生2.5V 给内存继续供电,保证内存数据不会丢失,这个一般是通过南桥来控制两个三极管来完成的。

检查DDR内存供电部分,所有元件工作正常,后跑电路,发现LM324的一个脚所接的三极管取掉后,内存2.5V供电即可正常,跑电路后发现电路如图1、图2:

图1中的Q112 摘掉后,内存供电即可正常,顺着Q112继续查,发现南桥发出的SUSC信号,经过分析,这个信号为高电平时,会使Q113导通,则Q112截止,DDR_EN信号则为高电平(见图2),此时LM324 的 3脚电压为高,根据运算放大器的工作原理,3脚电压大于2脚电压,则1脚输出高电平,控制场管Q110,产生2.5V内存供电。

插上ATX电源,测南桥发出的SUSC信号电压为0.4V左右,明显偏低,经过仔细测量,发现电压有时会在0.4~0.7V之间跳变,怀疑南桥空焊,挤压南桥,测试此点电压为3.3V,正常,于是,加焊南桥,此板OK。

网友:
非常的好,值得学习.

网友A:
老大写帖那么辛苦.先顶起再慢慢研究.

    这种电路在大件的电子器件上应该说很简单,但放到主板上就感觉复杂了.主要是跑线起来有点头晕.
谢谢老大的无私奉献

网友:
真的很不错了,多谢老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非常好的帖,不知可否将电路图传下来。或者发到的邮箱也行,515234903@QQ.COM,感谢!

网友:
努力学习孙老师的维修实践呀

网友(2007-01-23):
引用 网友A:
老大写帖那么辛苦.先顶起再慢慢研究.

    这种电路在大件的电子器件上应该说很简单,但放到主板上就感觉复杂了.主要是跑线起来有点头晕.
谢谢老大的无私奉献

是的.我也有这种感觉

网友:
在实际的实践中 有时会不能系统地联系起来

顶下老大!

网友:
修板到了一定高度理论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

网友:
经典啊 !!SC引起的内存故障!!

网友(2007-02-26):
修板到了一定高度理论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又学到一招

网友(2007-04-21):
啥时候咱也能过到这个程度啊!!

网友:
学习中
每天进步一点点

网友:
新手报到.谢谢分享啊...

网友(2007-05-26):
哇!小子分析的不错吗?看来还是个高手哦,以后多分享分享,我是在跟维修部打杂工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