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714主板不开机故障-新手啊大家不要笑话俺

楼主(2006-12-21):
PW一脚有5V电压,83627HF的72脚有5V电压,67脚无电压,后测67脚和68脚是连的,都跟PW的一脚相连了.
拜求呀俺知道这里有V星的师傅
不开机

网友:
67跟68相连???肯定不对了.你量一下PCI的A14脚有没3.3VSB电压,没有的话查一下CPU座旁边的那个3055场管,管子正常的话换个MS-5,因为3055受控于MS-5.

网友:
3055场管的D,S极都电压正常又是怎么回事?
[
]

网友:
不要看IO,先确定Stand By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PCI的A14正常就查PS- ON到IO,然后是IO到南桥,还有IO到ATX的14脚的电路.可以看一下我前面贴的83627的开机流程.

网友A:
先从最基本查起CMOS电池,跳线上电压. 还有晶振,再是3.3VSB与1.8VSB.
首先要保证这两个电压正常.
你测一下,接上电源,不触发前68脚\67脚的电压各为多少? 南桥有无急剧发烫.
还有触发开关时,68脚的电压怎么跳变,67脚的电压又怎么跳变.
你先测了这些再说吧.

网友B:
要先谢谢DWB版主
你给我指的思路很明确真的很感谢你

网友:
修不修出来也要上来报一声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