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815的板子 COMS不保存

楼主(2006-12-22):
大虾们 我有几块815 的板子 COMS 不保存  每次断电开机都要按F1 电池也换新的了 COMS 的跳线有3V电压的     请大家赐教呢

网友:
用洗板水冲一下南桥,吹干再试一下

如果上面的朋友说的你都查过了,就用洗板水冲一下南桥,吹干再试一下

网友:
先换块电池瞧瞧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是不是电池座有氧化的,还有跳线帽是不是也氧化了

网友:
没有就是CMOS电路周围的贴片电容漏电,也会导致的. 可更换一试.

网友:
谢谢大家 的指点

网友:
多谢Lowconfig老师图文并茂的分析,我们菜鸟最需要的就是这样的指点。

网友:
大家在发贴子时,请关注一下贴子的完整性.

因为我们都希望看到有结果的,有始有终的贴子.

哪怕板子没有修出来,楼主也要给这个贴子划上句号, 让大家明白.

谢谢支持!

网友:
谢谢 老师的指点 我现在是按照你的思路去查了该换都换了 可我弄不明白 为什么COMS 跳线 点亮的主板时候 量了下电要有4.3V 呢      现在还不没好了 关机后 COMS 有2.2 电压 就是不包存啊

网友(2007-07-21):
我的 815主板也有同样问题。 :谢谢,受益非浅啊!

网友:
换个电池看看!!!!!!

网友:
谢谢,受益非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