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p4xp-x故障

楼主(2006-12-22):
the system intruded,chassis opende or tempered before.please check the system.
一开机就会自动进入bios出来上面的英文提示,bios重设过存过以后还是如此,后来上网下了最新版的刷了还是一样,bios块也换过了,电池也有电,跳线有电压,而且时间能存住.只要一加电自动进入bios出现上面的提示.上面的中文含义是,系统被入侵,请短路chassis跳线,然后恢复BIOS的出厂值.希望有经验的人讲解下该如何维修.

网友:
关闭BIOS里的viurs checked功能.另刷个老版本的试试.

网友:
楼主现在怎么样了,等你回话呢? 解决没有?

网友:
修到过一块服务器的板,没有搞定,手头无ASUS 专用I/O  没有搞定

网友:
病毒警告早就关了,bios的各个版式都试过了,还是不行,没办法叫客户拿走了.

网友:
可惜了,  或许换根内存或在CMOS中改一下内存的频率 ,就可解决问题.

网友(2007-07-13):
今天搜到这个帖子,不是有个跳线掉了会导致这个问题吗,

网友(2008-04-26):
提示CHASSIS错误,打掉和CMOS跳线中间脚相连的小三极管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