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连接电源14脚的电阻是多大的?

楼主(2006-12-23):
连电源14脚的电阻导通了,不知道在14脚旁边的电阻一般是多大阻值的?

那个电阻个头太小了 ,主板是DELL 915GV的

网友:
电阻导通了?是不是电阻两边的线路有短路啊,你把电阻摘下后量一下两边的阻值再看。
估计还是短的。

网友:
请教飞翔老师,连电源14脚的电阻,有没有可能用0欧的电阻?

电阻太小了,是最小的那种,因为太小,电阻上没有标识。我的焊接水平没那么高,不敢下。

最小的那种是不是0402啊?

网友:
电阻阻值变大比变小容易,听飞翔老师的,查一下电阻两边线路吧。

网友A:
先不管电阻是多大,你测一下14脚的对地值是多少,如果是500-600,那么就是

正常的.这个电阻多为保险作用的.

关键是测14脚步的对地阻值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不管电阻是多大,你测一下14脚的对地值是多少,如果是500-600,那么就是

正常的.这个电阻多为保险作用的.

关键是测14脚步的对地阻值是多少?

14脚对地短路了

网友:
如果IO是W83627的话,挑开72脚步,再测绿线对地值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