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的打印机口坏

楼主(2006-12-24):
一块华硕主板型号是A7n266,并口接打印机没法正常工作,跑打印并口的线路有4条线是经过2个220排阻到IO,还经过2个C151接地,测到C151的3条线阻值只有7左右,还有一条线是经过另外一个C151阻值只有9,请问各位高手是这2个C151坏还是IO坏?

网友:
把电阻电容取下来再打就知道了

网友:
要我就先换个I/O试试

网友:
连我这样的菜鸟都知道,先把并联在上面的电容去掉看看.阻值回升,即为电容漏电.

网友:
对先拆排容,再测220排阻,最后才是IO.

这也是本着先易后难的维修原则的. 况且,并口不好使,电阻与排容的坏的较

多.

网友:
排容拆下来测过没问题排阻也正常,看来是IO问题了,不要这2个排容可以吗?这2个小东西在并口旁边弄了半天焊不上去.

网友:
可以的,但你要把其它几个排容最好也拆了.

网友:
谢谢各位!明天换IO看行不行.

网友:
板子好没好呀。。。 :) :)

网友:
已经很时显了,就是IO的事.

网友(2007-01-25):
回复 网友A:

1、先拿掉C151,看值好了没,没好继续
2、检查排阻阻值是否正常,不正常,换之
3、检查I/O有没有明显的pin短路等,若有,排除之
4、换I/O,若没好继续
5、换SC

网友(2008-01-25):
谢谢,拿来学习,顺便请教,如果雷击是不是和这个情况一样呢

网友:
当打印机并口烧了时  连同计算机主板这个接口一起坏掉

网友:
就只有 IO和 电容吧 更换不就OK啦!?????

网友:
换电阻取电容在测阻值不好换个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