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管的场管的区别

楼主(2006-12-24):
谁能具体讲一下稳压管的场管的区别,包括动态特性和静态特性.

网友:
楼上的能否把问题说清楚些呢?举例

网友:
1.外形上不一样:稳压管一般是二个脚的,场管为三脚.

2.测对地值,稳压管一 般正要极接地,场管只在SD或DS有阻值.

网友(2007-01-28):
我的积分不够啊!!!!!!!!!!!!!!!!!!!!

网友:
主板上的稳压管一般有两种,两脚的和三脚的,两脚的好认,带红色的就是,三脚的和MOS管相似,可以记住一些常见的型号,如1117..........

网友:
再说点,多讲点。

网友(2007-07-05):
我等着你们好的答复,也来长点见识,谢谢

网友:
学到了,谢谢啦,,,,,,,,,,,

网友(2007-09-24):
学习了,就是基础知识有点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