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主板的cpu供电为什么采用12v

楼主(2006-12-25):
本人理论知识较差,问大家一个问题?为什么大多数p4主板的cpu核心供电采用12v变低压,只有少数便宜的板子采用5v变低压,是不是因为p4的功率大,在满足同样功率的要求下,高电压的相应来说电流比较小些,还是另有原因.还请有经验的人讲解下.有个别的5v变低压的板子,电源的5v线有烧糊的迹象,是不是因为它cpu供电也从5v变换,而使5v电流过大造成的呢?

网友:
说不清楚,新的电源规范里面加强了12V的功率,高的电压也利于半导体的开关切换,提高效率
不知沾边没

网友:
菜鸟也来说两话.
在内阻相同的时候,根据U=IR这公式,当然是高电压更能提供更大的电流.高电压提升了开关的动态范围,这样更适用于大电流的P4主板.

网友:
同意三楼。

网友(2007-06-29):
根据 P=U*I,功率一定的情况下,供电电压越高,所需提供的电流就越小,也就是说提供同样功率的情况下,5V提供的电流要远远高于12V提供的电流

网友:
哎呀 就是一句话   增加电流   呵呵

网友:
支持3楼,12V比5V更能提供较大电流,直流开关电源变换效率更高,可以忽略调整管的压降,对供电电源要求降低(内阻和供电电流)。

网友:
有些带12V供电的电感是假的哦

网友:
顶三楼,增强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