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0主板显示"25"如何解决?

楼主(2006-12-25):
技嘉6WMMC(810)主板上诊断卡显示"25",如何解决,请指点.
主板
技嘉

网友:
基维修的方法是换个条子,或者换个内存槽试试还不行的话刷个bios试试.

网友:
跑25南桥挂的我见过.是一块MIS915

网友:
多查查南桥和IO控制的外设 再是AGP

网友A:
PS/2.,,内存\BIOS

网友:
刷BIOS 就好了

网友:
I don't know ,I 没有见过

网友:
我现在手里就有块这样的板子,顶星的848p,跑25,南桥有点热,不是南桥坏了吧?

网友A:
如刷BIOS,换IO后,还不好的话., 那南桥的可能性较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