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系统不久死机或蓝屏

楼主(2006-12-25):
815GL.装完系统入到桌面不到5分钟就死机或蓝屏,我重装系统多次.故障一样,光盘也换过,请各位高手指教

会员1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同时也查一下,硬盘是否有坏道.

网友(2007-01-25):
对,,我也顶,,,把个头大点的电容都换了,,,内存附近的也换,,,打下北桥的值~~~

网友(2008-02-27):
我手头有块EP-3PTA的板子也是LZ说的那种故障

EP-3PTA的板,进系统不超过五分钟就死机或蓝屏,期待高手解决中!

网友:
先看板上的电容是否完好,在查供电,最后替换法慢慢排除

网友:
我之前有一个主板也是一样死机或蓝屏
于是我更换CPU主供电滤波电容跟新的电源
问题没在出现死机或蓝屏

网友:
我试过在种主板上装XP会有这种情况.装98或ME都没问题.原因就是内存容量太小.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遇见过,北桥参考电压问题,
可能是太底了,加大上拉电阻,即可!

网友:
换网卡的时钟IC 试试 。

网友:
CPU散热如何,是不是过热死机,换电源试试?

网友:
在主板没有电容鼓包外伤的情况下用替换法试

网友:
散热 还有内存接触不良吧       电源供电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