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可以知道显卡显存排序

楼主(2006-12-26):
我遇过好多不同的显卡.但是就是难以区分它们的排序.希望各位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GPU的排列最多是上面四个,下面四个,也可以光上四个,也可以上面两个,下面两个,这个要看设计怎么去设计。
如下图是一种方法,具体可以看GPU的设计资料。

网友(2007-02-14):
请问楼上的高手:显卡上显存只有一片时,主机能点亮吗?

网友(2007-03-24):
也就是 光用检测软件 不知道显存的排序 也不能正确的知道哪个显存出问题了? 还要有显卡的电路图?

网友(2007-10-05):
看不懂上面那个图,LX能给讲下吗?

网友:
好图啊,非常经典,支持楼住

网友:
怎么只有两个显存????

怎么只有两个显存????不是有4个吗?

是不是按顺序拆掉一半也可以工作???

网友:
有的人说从1、3、5或2、4、6、的顺序取,行不?

网友:
这个图看不懂啊,大虾能否解释下

网友:
只要能最少保留64位显存就能显示!

网友:
看不懂,望大虾细说一下

网友:
看不动呀

能讲讲吗  太不好理解了

网友:
图看不懂

网友(2008-02-24):
一点都看不懂,解释一下啊

网友:
这个图片应该是说  与gup相连的8个现存颗粒 上面4个  下面四个 我没有说错吧 版主

网友:
不同的显卡.各有不同的排序,只有在维修过程中积累经验才能准确区分它们的排序,在维修当中发现同一厂家的排序大同小异

网友:
我师父说一般下面四个是加速显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