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T灯常亮时什么原因呢?

楼主(2006-12-26):
小弟的主板在用的时候突然黑屏,就再也点不亮了,风扇回转,诊断卡无代码,RST灯常亮,查了下晶振没有电压,望各位大大指点一二,到底是哪里坏了?有没有修的价值呢?
黑屏
点不亮

网友:
什么晶振没有电压啊?
可以说出型号吗?

网友:
RST灯常亮,说明PCI上没有复位,一般来说也就是全板没有复位。

网友:
你说的晶振没有电压?是那个晶振呢!~RST常亮就是我师公说的一样,没有复位,那就要从全板的电压着手开始查起,然后再时钟。南桥的PG。。

网友:
供电时钟是复位前提条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