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家一个关于可充电电池的问题,明白的请进

楼主(2006-12-26):
有一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为什么同是5号电池,不可充电的电压是1.5v而可充电的

则是1.2v呢,而且它们可以互换使用呢?还有为什么充电电压要比电池的电压要高

呢?以手机的电池为例吧,电池上明明标注3.7v,1050ma充电限制电压为4.2v可原厂

的适配器输出则是6.5v呢?还有一般的适配器输出的电流都比较小,是不是有什么

规定呀?这些问题困扰我很久了,明白的给讲解一下好不,先谢了.

网友:
电池的电压跟阳极材料和阴极材料有关,一般干电池的阳极是碳棒,阴极是锌,这两种物质的离子化倾向电压接近1.5V,一般的充电电池阳极阴极离子化倾向是1.2V,锂电池约4V。1.2v的充电电池充满后电压在1.5v左右,再有,充电电池一般内阻较低,所以即使电压降到1.2V一般电器仍能正常使用。 1.2V和3.7V是这两种电池的标称电压,属于电池的安全放电电压的低线,底于这电压,电容容易受损,影响寿命。锂电的饱和电压为4.2,超这电压电池同样会受损,甚至有爆炸危险。适配器电压肯定要高于充电电压的,如果相等于饱和电压,想充满电就困难了,它经过充电电路才加到电池上,并非直接加到电池。充电电池的正常充电电流约为电池容量的十分之一。快充电流为十分之三左右。

网友:
邦不是吧,这么清楚。我晕。你说的这些东西我根本不懂,连点皮毛都不知道!~

网友:
谢谢二楼的讲解,非常感谢.

网友:
我的回复有点问题喔,需要补充!!!1.2v充电电池的最低放电低线为0.6,推荐不低于1V;锂电最低放电低线为2.25V,推荐不低于3V。实际上手机设置最低自动关机电压多为3.6V,也有设到3.4V的。当手机电量低至自动关机的时候量一下电池电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