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英特尔原装875内存不过精典一例

楼主(2006-12-26):
INTEL英特尔原装875内存不过精典一例
此板看着可壮观啊。开机插上内存D9报警不插内存时显E9内存供电2.5正常CLK也正常槽不坏。查了内存到北桥的对地阻值也没有问题。按压南北桥也不空焊啊。没法了准备刷个BIOS试试的不行我也不想修了啊。太累神吹下BIOS块刷新BIOS资料焊上加电测试还是老故障啊。难难最后一招用风枪加热内存槽边上的排阻看看是否空焊接触不良引起的加热一会加电插上内存测试眼看着代码D3 D6 D9 2A 显示了啊。断电还试一切OK一句话绝不放过一个细节坚持到底就是胜利供大家参考

网友:
支持,做维修的一定要有恒心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网友:
我有一块845GL的主板,内存报警正常!就是点不亮.请问是哪个地方坏了?

网友(2007-02-09):
不放过每个细节,支持

网友: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
不放过每个细节,支持

网友:
我的主板就是不认内存

我的一块联想的K800-754针的主板,内存DMMI的插槽和内存脚都烧的冒烟了,就连给内存供电的Q38也从原位置烧的往下滑了半公分,我将Q38焊好,并且将DMM1插槽拆除,将好的一条内存插到DMM2中,但是开机还是不认,嘟嘟的报警,请问高手们有什么办法?帮我解决一下。
   另外,谁有AMD754的二手主板。我需要2块,请联系我13519709577

网友(2007-04-14):
不错,,坚持到底
很多问题都能解决

网友:
坚持就是胜利!

网友:
不错,支持,感觉常常很不引人注意的地方问题说不定就在那

网友:
耐心一会就会有变化,支持你

网友:
不错支持,楼主太有耐心了太有才了

网友(2007-05-17):
吹的不行,要补焊才得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