掏学习费向大家请教几个比较麻烦的问题!

楼主(2006-12-28):
首先我是卖电脑的而不是维修主板的,我的电路基础不是很好,所以我以后要在这里向大家多多学习。

我的客户前段时间拿来一块华硕的板子,462接口的,上的AMD2100的CPU,主板故障就是有时会找不到硬盘,我换了新的硬盘和线试过了,故障还是依旧,但是有时候有可以找到硬盘,如果能够找到硬盘的时候就一切都正常,也不死机也没有其它问题。我拿到修主板的地方人家说我的板是好的,说是能找到硬盘,说“我们是搞专业的,我们说能找到就能找到,你说找不到可能是你什么地方没有设置好”我晕死了,所以请高手帮帮忙。

还有一块815和845的板,都是有时能开机有时开不了机,经我观察是主板上有好几个电容鼓起来了,两块板都是这个问题,然后我就买来相同型号的电容,然后换掉,现在两块板都能正常开机,815的板子现在存在的问题是装了系统分辩率一刷高就重启,但用的是独立显示卡啊,好奇怪,不知道什么问题。    845的板子是装好系统一进桌面就自动关机。

还有一块西捷40G的硬盘,插上主板一开就断电,插其它硬盘就正常,不知道硬盘什么地方出了故障。

这四个问题请高手指点,问题解决愿意送上人民币做为高人的指点费和我的学习费。谢谢!

网友:
第一个问题,你可以更新bios或换条数据线试一试,不行的话查一下ide接口到南桥之间是否有排阻或线路损坏.第二个问题,我建议你把没有鼓的电容也换了试试.第三个,肯定是电路板损坏,5v或12v对地短路造成的,你可以量下板子的二极管或驱动ic看是否损坏.个人看法,不一定准确.

网友:
同意楼上的.

还有原主板上鼓的电容是多大,你换上的是多大.方向有无换错.

网友(2007-01-27):
第一个问题应该是电源的问题!本人前两天刚好遇到这问题!

网友:
第二个问题也应该换其它硬件试试!机器老的电源也有可能老了!个人建议!仅供参考!!

网友:
第一个问题:可以换个电源试试.因为硬盘的12V,和5V的那个电压针孔容易松动,松动后就认不到硬盘了,一般都是提示HARD DISK BOOT FAIL的信息.我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好几次.你要么就换个电源,要么就把电源的12V.5V的针孔搞紧凑一点.如果不行,就把BIOS恢复出厂设置试一下,最后实在没招了,刷个BIOS.
第二个问题:你看看你的电容有没有换反,就是正负极有没有接错.
第三个问题:进入系统会关机,先换个电源试试,因为进入系统时,各个方面的功率都在加大,电源有问题的话,也会出现那样的情况.还有看看你的风扇的速度怎么样,如果很慢的话,最好就把它换掉.在去看看主板上有没有明显的故障.
第四个问题:可以确定是你的硬盘的问题12V,或者5V有短路的情况.

网友:
一问题,电源问题,
二,换过显卡吗,
三,CPU风扇散热正常吗,
四,硬盘电路板短路,

网友:
顶下2楼和7楼的意见

另外补充下:第一个问题有可能是南桥空焊

网友(2007-03-01):
来学习一下!
占沙发

网友:
顶7楼
第一个问题你把CMOS放电,以前遇到过IDE0不认,IDE1正常,CMOS放电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