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GL主板,诊断卡到26停住,黑屏,高手帮看看

楼主(2006-12-28):
845GL主板,诊断卡到26停住,黑屏,键盘灯亮,高手帮看看

网友:
点一下开关可以正常关机吗?

网友:
点开关,可以关机!!!!!!!!!!!!!!

网友A:
这说明主板的ACPI功能是正常的,你查一下PS/2接口.

也要查一下,集成在主板上VGA接口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B:
1、查板载显卡
2、NC
3、SC

网友:
也可刷一下BIOS:

结果如何,回一下贴

网友:
哈,我也想看一下结果的

网友:
有结果不,回个话吧

网友:
个人感觉是显卡供电
IO

网友:
我觉得BIOS可能性较大。

网友C(2007-02-22):
引用 网友B:
1、查板载显卡
2、NC
3、SC

NC,SC是代表什么???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
显示接口换一下

显示接口换一下,可能有针断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NC,SC是代表什么???能解释一下吗?

估计说的南北桥吧,不过范围好壮观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估计说的南北桥吧,不过范围好壮观

NB,SB才是南北桥吧.

网友:
NB,SB才是南北桥吧

网友(2007-06-08):
刷BIOS,保证好,跟我以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说明主板的ACPI功能是正常的,你查一下PS/2接口.

也要查一下,集成在主板上VGA接口电路是否正常.

这种故障与高级电源管理有什么关系呀?为什么要考虑这个?

网友:
SB(傻B)是南桥,NB(牛B)是北桥,大家整天都在处理跟傻B和牛B打交道

网友:
换块 pci显卡试试

网友:
刷BIOS也没有用,一样的就是到26就卡

网友:
回复 网友E:

真有意思,是不是真的这样称呼啊

网友:
我有两块815 开机跑 26 不显
咋整都不行! 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