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讨论----------关于大家谈到的4500的用法之我见

楼主(2006-12-28):
看到几个帖子写到了4500,我也来谈谈自己的拙见,请大家赐教。
1、关于代用:可用2030代用,不过2030一般人手里想必也没有。
2、关于无4500和2030的通常方法:(此方法非本人所提出,因为我但不提倡而且极力反对改线路飞线的方法) 用导线等将400的
     1PIN和它的  5、6、7、8Pin中的任一Pin连通。
3、此方法的实质说明:由于4500的不良或损坏,导致+3V_DAUL不正常,导致内存供电的管子输入不够,最终导致输出的内存电压低。
    将电源的+3V电压(4500的1Pin)和+3V_DAUL(4500的5、6、7、8PIN)连通,解决了内存供电的管子的输入不够的问题,也就解决了
    内存电压输出不够的问题。

说明:以上的见解是我对我见过的使用了4500的板子的电路自己的一点体会。当然有很多说的不足或者是不够准确的地方,还请和
       大家一起探讨。

网友:
我但不提倡而且极力反对改线路飞线的方法) 用导线等将400的
     1PIN和它的  5、6、7、8Pin中的任一Pin连通。
将电源的+3V电压(4500的1Pin)和+3V_DAUL(4500的5、6、7、8PIN)连通,解决了内存供电的管子的输入不够的问题,也就解决了
这不矛盾吗,又不提倡最后还是连,这不是病句吗.

网友:
其实代换的有很多,4501.4505,2030.8958这些都可以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矛盾吗,又,这不是病句吗.

请问:何矛盾之有?

第一:我所说的“不提倡”,阐述的是我对这种通过飞线改线路的做法的反对与“不提倡”。
第二、“最后还是连”,是我对这种做法的实质的一个说明和揭露。这只是一些人的做法。
       我遇到这样的问题,都是用4500或者2030更换的。
第三、难道“不提倡”、反对的东西,就不能拿出来说明和揭示它的本质吗?

网友:
可以当然可以,那你能不能讲一讲,同样是3.3v为什么非通过4500转换一下,输出还是3.3,而转换的件还特别容易坏.另外大多数板子4500的5678输出的也不是3vdual,而是把1脚的电源3.3v转换过来的,只有个别板子是3vdual转换的.3vdual是不加电时就有的.而我所遇到的板子中,很少能遇到4500待机时就有3v电压的,所以说你说4500输出的是3vdual不一定准确.当然这是我的个人看法,不一定准确,如果有不对的地方敬请批评指正,对于3vdual我是这样理解的,如果我说的不对,还请楼主讲解,提高水平和知识是我们的共同的目的.

网友:
短接4500 的方法是我最早提出的。
使用4500 的目的在于使用ATX电源的S3状态时,使用4500M来切断5VSB与3.3V 的连接,如果4500M损坏,我们直接短接它的这几个引脚,对于正常使用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使用STR状态关机,就会导致异常现象。

但实际上,虽然STR供电电路是主板设计的一个标准,包括一些大厂在主板设计上使用,但是能看到,市场上的很多杂牌主板,在内存供电部分已经没有此设计了。因为这个“STR”功能,曾经在2000年的时候炒作的非常火暴,当时众多品牌机厂家,宣称10秒进入操作系统,就是使用此功能实现的,现在已经没有人使用了。

另还有一点,从理论上说,直接短接后,有可能会造成XP中使用“待机”状态后,机器无法唤醒,但没有做过实验。

网友:
关于4500M,我也来说一说,4500M的作用,就是提供3VDUAL电压,来为内存供电管提供D极的输入电压,也就是STR2.5V电压的来源。至于STR2.5V电压,是用来在系统进入S3状态的时候所使用,也就是Suspend to RAM(挂起到内存)状态,简称STR。顾名思义,STR就是把系统进入STR前的工作状态数据都存放到内存中去。在STR状态下,电源仍然继续为内存等最必要的设备供电,以确保数据不丢失,而其他设备均处于关闭状态,系统的耗电量极低。一旦我们按下Power按钮(主机电源开关),系统就被唤醒,马上从内存中读取数据并恢复到STR之前的工作状态。内存的读写速度极快,因此我们感到进入和离开STR状态所花费的时间不过是几秒钟而已。
    STR2.5V的电压,用处就是在系统进入S3状态时,提供给内存工作所需的电压。
    4500M的工作原理,可以参照下面的部分线路图

VCC3的电压,通过4500M的转换,变为3VDUAL电压,3VDUAL电压,意即为3V双供电,在系统待机进入S3状态的时候,由3VSB进行供电,而当系统开机工作后,则由VCC3来接替进行供电。这个过程,是由4500M内的N,P沟道的MOS来完成的。
在我们维修的时候,则没有太大的必要考虑STR电压的作用,因为现在的顾客,很少有用到S3状态,他们使用的重点,只是开机加电后的。所以完全可以通过短接1脚的VCC3与5,6,7,8脚的3VDUAL方式。来为内存供电管提供3V的工作电压,但如老孙所说,使用这样短接的方法,就失去了STR功能,也就不能将待机数据写入内存,从而不能完成睡眠和唤醒状态。

PS:有个想法,我们可不可以把3VSB与5,6,7,8脚进行短接,来完成代替4500M,又能实现S3的功能呢?请大家说说,我的看法是可能性较小,因为待机电压的电流 值很小,5VSB大概有2.5A左右,而3VSB通过5VSB来进行转换,也不会高过2.5A,而VCC3供电的电流达到18A左右,我通过查电路图,发现内存2.5V电压的电流,最少要为12A左右,所以我认为以3VSB来作输入源是不行的,不然的话,主板厂家在设计的时候,也就不需要多此一举,来作这个3VDUAL转换电路了。

说得不知对不对,请大家指正。

网友:
DREAM的意见OK,顶!

4500无非就是两个开关组合,没有元件换,可以弄两个二极管代替它,不影响S3功能

只是注意这两个二极管的管压降必须很小,比如肖特基,主板CPU供电有些的下管就是,当然体积太大无法使用

网友:
内存供电真的需要那么大的电流吗?据我所知不少板子的内存供电管用的3055,d极输出电流只能达到10a左右,而华擎主板的内存供电管的b1202只能达到3a左右,可使用过程中也没发现什么问题呀.而且大多数主板都用单管供电,怎么也不能输出那么大的电流呀.

网友:
4500的PDF资料,见资料下载区。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highlight=4500

网友:
应急维修是保证主板的主要功能正常实现,如有备件当然是原型号更换.

网友:
总之客户要的是一台能正常使用的电脑
一般不蓝屏死机就不用换啊!

网友:
终于有机会我也尝试了下飞线,
虽然料件盒里有很多全新的4500和2030,但为节约成本也飞一回啊。

网友(2007-02-06):
现在比较少客户能用到STR功能 只要能正常工作就可以了 但是原理方面我们还是要懂的

网友:
我 修了很多,都是飞线的,也用的都很好啊,没办法,没有带换件啊

网友(2007-03-25):
维修...最直接的方法就是飞线 经济实惠 效果还不错 线一飞...气也不喘了 力气也来了  我们做维修的是要养家糊口的 不是主板设计师 能让坏板再点亮就OK了

网友:
我认为完全可以用2个二极管代替
技嘉主板DDR供电的很多就是用2个二极管隔离3.3V和3VSB来实现STR功能
但必须3.3V电压要高于3VSB电压  让主板正常工作时由3.3V供电  减轻ATX电源的5VSB负担

网友(2007-08-02):
看了大家的发言,我也来凑热闹:
1. 4500看了图纸可以用IRF7317等P、N双mos管代换啊,不带换,用一个肖特级2机管串入SB5V转换的3.3V中啊。用飞线,好好的板子,弄得难看,我是客户,只在你那里修一次,或不修。
2. 在P5-865PE的板子:A.内存供电SB2.5V,取至SB5V--1117--2极管--内存
                                B. 3.3V--MOS管--内存                                         中间隔离靠1个2极管完成。
   此板修理时因MOS管不良,开机后内存靠SB2.5V供电,电压降为2.0V,进XP死机,1117发热严重。
   休眠耗电低,完全靠SB5V供电,S3状态把5VSB由原来的0.8A,提升到2.5A。

网友B:
如果使用飞线,建议跟客户说明以后不能使用STR。
可能有些客户平时有使用STR的习惯(就像我都经常用),到时STR后不能唤醒,造成客户资料丢失,那就麻烦大啦。

网友:
问一下,要是4500坏了,会出现什么故障???

网友(2007-09-22):
引用 网友B:
如果使用飞线,建议跟客户说明以后不能使用STR。
可能有些客户平时有使用STR的习惯(就像我都经常用),到时STR后不能唤醒,造成客户资料丢失,那就麻烦大啦。

同意这个观点,我也是常使用STR的.我个人的一点小观点,就是你要是想做出名想做得长久一点,就还是多花时间去查资料看能用什么元件代换你当前没有了的元件,尽量不要让客户有多余的损失.难免你才修的机器到其他师傅手里成了他攻击你的证据.你们相不相信我现在修一块845级的主板不换桥能收到60-80元,这就是名气和信誉带来的好处.所以说有多余的精力还是多找资料做代换,比在人家板上搭线要好.

网友(2007-12-10):
这类故障在华擎主板上,出现的机率较多.我一般也都是用飞线的方法解决(算起来应该不下百片),效果还不错.记得当初是找不到该芯片和不知用何替代的芯片,研究周围的线路,实验得来,后来到了此论坛,才知道还有这么多的"飞友".而且此飞法得到众大师的认可.心也塌实多了!!

网友(2008-02-25):
我认为完全可以用2个二极管代替
技嘉主板DDR供电的很多就是用2个二极管隔离3.3V和3VSB来实现STR功能
但必须3.3V电压要高于3VSB电压  让主板正常工作时由3.3V供电  减轻ATX电源的5VSB负担

是的遇到过,不开机,

网友:
应该是1脚和5678全部连通吧??
不是只连一个?

网友:
看来4500就是个大电流可控转换开关,通过2、4脚的电压,来控制1-7-8、3-5-6的通断。决定内存的使用电压。直接短接就会失去可控性,要用二极管代替也不是很容易的事,大电流二极管的体积不容易焊接在原来的位置上的,在小的压降也要0。3V呀。

网友:
现在比较少客户能用到STR功能 只要能正常工作就可以了 但是原理方面我们还是要懂

网友(2008-04-13):
我以前可是没看到这个贴子,第一次修这种故障也是自己研究的,因为MOS的D极一定要有3.3V的电压,我发觉它的断点就在这个IC,又发现它挨得哪么近,所以就飞了一根线,发现竟能正常使用,后来也修了无数次都是飞的线,客户到用到现在都没来找过我,说明此法行得通,呵呵.....我竟然是无师自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