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p4s533-x)上C1.8可以开机,上C2.6不开机..求救版主及大家谢谢!

楼主(2006-12-28):
这块板拿来的时候不开机,我搞了一下跳线可以开机,上上C1.8可以开机,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上C2.6不开机,并且主供电上没有电压。。这是怎么回事啊,客户拿回去说开不了机,我想他的CPU应该是2.6G差不多的,怎么会有这样情况,修过这类的朋友给点提示,谢谢!

网友:
座子问题吧.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碰到过.与CPU座有关.还有就是跑一下VID0-VID4周围的元

件及电路.

网友:
会不会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块板拿来的时候不开机,我搞了一下跳线可以开机,上上C1.8可以开机,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上C2.6不开机,并且主供电上没有电压。。这是怎么回事啊,客户拿回去说开不了机,我想他的CPU应该是2.6G差不多的 ...

小波:1、若客户的CPU是Celeron 2.6D(533FSB)的,那么ASUS P4S533-X就不支持。
         2、若客户的CPU是Celeron 2.6 GHz(400FSB)的,那么 ASUS P4S533-X的BIOS版本至少在1005.003才可以支持。

网友:
解决后公布一下啊,我也遇到过,上频率在1.7以下的可以,大于1.7的都不可以,板子是intel845epi的,
后来对付用了.我怀疑是时钟芯片的事,没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情况,是一块IBM的865G主板,到最后也没有搞定,现在想想,也可能是主板供电的问题.

网友:
对了,楼主回复一下.

网友:
可能是主板不支持C2.6的CPU(主要是不支持C2.6的总线频率).

网友:
谢谢大家关心,这种情况可能是座子的问题吧,我没有工具,箭哥说他修过几块,换座子就好了,我现在换不到座子。华硕的板这种情况多一些,好多到C0。。

网友:
回复 网友B:

BIOS版本是多少?

网友:
板客户拿走了!我叫他换个电源,他现在好象正在用着,现在好像正常使用

网友:
32.768也有可能啊!
以前换好过

网友:
我遇到过一片技嘉板,客户拿来点不亮,但有我们的CPU就没问题,客户的CPU是塞扬D2。4的,我们的是C2。0,客户的CPU在我们的板上没有问题,后来没修好,没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