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杂牌845主板不能关机应怎样检修?

楼主(2006-12-29):
一杂牌845板通电按开机键开机正常,运行也正常!就是不能关机,应该怎样检修啊?接不接硬盘都是一样的!
硬盘

网友:
刷BIOS!~试试试看

网友:
哦,我试试看!跟BIOS有关吗?

网友:
系统有问题也会引起不能关机。可以重装系统试试。

网友:
是主板不能关机,不关系统的事!按PWR不能关机!

网友A:
接不接硬盘都是一样的!应是按PWR不能关机!
查下开机电路,不行换IO试试!

网友:
看样子只有明天换I/O试试了!多谢楼上的兄弟们的帮助了,明天换了再来报告结果!

网友B:
换开机14绿线三级管

网友:
zhou222228 ,我一直在等结果。

网友:
IO不行的说可能要换南桥了

网友:
新手看帖,看了就回,新手看看效果

网友(2007-02-22):
结果呢,怎么没有了呢 ,到底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
怎么没有结果啊?
等待中

网友:
还没有结果吗

网友:
我想不是绿线所接三极管的问题,如果三极管坏的话,应该接电就开机而且关不了机

网友:
845 的主板,绿色线 一般没有接三极管的,如果接的话,是接一对

网友:
那请问总版主,IO的触发脚和绿线是直接连的吗?线路中是不是有电阻呢?在一般的公板中这颗电阻大致在什么位置?

网友:
学习中啊,,一看都是高手,我是菜鸟来着的,路过...

网友(2007-07-08):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换南桥也没高定

网友:
电源也可能引起这样的问题,再就是开机电路中的门电路 I/O 南桥等.

网友:
碰到2片ACER的原装板,DOS下不能按PS ON关机,但是进系统可以正常关闭,就没管了,好象是设计成这样似的。等高手

网友:
注意主办上的跳线 我上次就是碰到拉一块 跳线不对 换拉好多东西 实在没办法 只好把跳线都重插了下 就好拉

网友:
打过XP的关机补丁没有...

网友:
我修过这样的板子,换了I/O就好了,不知道你这个板子的运气是不是和我那个一样

网友:
看看换个io行不行..楼主换上试试再说..

网友:
不知道是关不了机还是关了重启。如果是关了重启,一般都是CMOS的电源管理上设置有问题!!!如果是关不了机,看看CMOS外,还要看IO,控制14Pin的三极管,南桥、门电路等。

网友:
可以重装系统试试,关硬件什么事啊,是系统,还有病毒的影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