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机

楼主(2006-12-29):
装系统完时重启进入系统还未到桌面就死机.请教各位高手

会员1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另外,在死机状态下,测一下主板上关键点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2007-08-22):
主要查下内存供电
另外就是VGA
有时显卡有问题也会出现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