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580接移动硬盘后,usb都不好使了!

楼主(2007-01-01):
ms6580接移动硬盘后,usb口都不好使了,其他功能正常.测usb口供电脚对地值700多,5v供电正常.
2,3脚对地值有的700多,有的无穷大.南桥坏的可能性大吗?
硬盘

网友:
不费那劲了,我加了个pci转usb的连接器,能用了,哈哈,我懒啊,有点违背维修精神

网友A:
无穷大的那一组,查一下到南桥的线路,有可能这二条线上的电感坏了.

网友:
南桥已经坏了,INTEL的DB和EB的桥,有这个通病的。

网友:
我跑电路了,没发先有电感啊.南桥坏了啊?幸亏还能用,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