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GA植球钢网

楼主(2007-01-01):
请问各位大哥,怎样选购南北桥BGA植球钢网和锡球,价格怎么样?

网友:
我以前买了一种

根本没有办法用,太薄了.稍稍一加热就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没有好的推荐啊?我查了一下,网上有种套装,38片要300元左右,说是包含810以上的所有南北桥BGA钢网,有没有用啊?

网友:
不知道
没有用国哦

网友:
我也想知道啊 :victory: :victory: :victory:

网友:
我也想买,广西哪里有啊?

网友:
我的也翘啊.听说海诲的不错.

网友:
厚的,有边框的都要好一点.

网友:
38块300元啊,有点贵啊...

网友(2007-03-20):
版主能不能 给我介绍一些手工BGA的工具及价格介绍   谢谢了

网友:
麻烦介绍下推荐下
斑竹

网友:
我也想买一套,听说有种台湾产的万能钢网不错,可以直接加热,要一百圆一片,0.76和0.6的各一片,国产的便宜的要30一片,但不能直接加热,一加热就变形.

网友:
我看到有一种万能植球网,600元,各位说值不值?

网友:
这么贵啊,就算买了也怕不好用啊,难。

网友:
顶2楼的板主,手工做桥,刚网千万不要买薄的,加热就翘,根本不能值锡,这是我的实际使用经验.

网友:
回复 网友B:

俺就是受害者,便宜的没好货

网友:
大概是多厚的?不知道好不好用

网友:
手工做桥,植珠确实是关键

网友(2007-05-23):
植珠 还是值锡?????

网友:
就是植锡珠啦,的确很关键的。
现在去掉网,回流焊的比较多,效果也好些。很多坛上的朋友,用的方法相当于简易的回流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