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鼓包问题

楼主(2007-01-01):
在我修的很多主板当中,有不少主板,
给cpu供电的高电平管滤波的16v滤波电容鼓包后,会引起高电管击穿的现象,那么我就想问了,究竟是电容漏电导致供电的纹波系数大,造成的管子击穿,还是供电管热造成的电容长时间使用后鼓包漏电,致使其损坏呢?它俩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还有为什么同一批电容,在主板上使用特别容易损坏,而在其它的电器上寿命上要长一些呢?是不是因为跟主板的散热和频率特性有关呢?是不是因为主板上的电容长时间的快速充放电有关系呢?当然电容的质量关系排除外,有经验的给讲解下好吗?我就是想知道原理.

网友:
各位老大,帮记分析一下,怎么没人回贴呀.

网友:
我觉得还是温度的关系.

网友:
温度太高!!!!!!!!!!!!!

网友:
高压和高温是引起电容爆的最大两个原因.

网友:
常时间工作在高温中,电容中的电解液会流失,导至电容变质,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网友:
温度高,使用时间长,解决散热问题

网友:
我咋老是乞丐呢?????????????????????????????????????

网友:
应该是温度高导致的~!

网友:
电容的高频特性不好,耐压取值偏低.(温度影响并不是主要因素,由于其大多在cpu周围,形成高温损坏的错觉,电容的最高工作温度有85度和105两种,您的主斑有85度的高温吗? )
由于在12V和电容间接有电感,在上管截止瞬间,由电感特性可知其两端会产生反向电动势阻止电流的突然消失,此时电容上的电压就是12V电压和电感上反向电压的迭加,应该12V的两倍,又由于电容上的电压不能突变,故高电压会被电容吸收,如电容的高频特性不好的话,时间长了,电容会慢慢丧失容量,又由于容量不足,滤波性能不好,导致不能吸收高电压,其上脉冲电压会升高,从而击穿上管.

网友:
又学到点知道,谢谢楼上的老大

网友:
学习中,我也遇到过很多电容鼓包的问题,应该是长时间使用过热引起的吧,

网友:
环境高温会影响主板电解电容寿命,但不应是关键因素.
主板上电解电容鼓包的主要原因还是电容本身或供电电源的质量问题导致的,在超出额定工作电压的高频、高压脉冲的作用下,电解液会产生高温并气化,当气体较多时,电容内的压力会将有刻槽的顶部顶起(因为电容是密封的),同时薄弱的刻槽处会先破裂,气体和电解液便会溢出.以释放压力,防止电容爆炸。

网友:
高档主板一般不会出现这样的事,可能是主板整体不协调造成的

网友:
各位行家对故障的分析很不错,让我们这些初学者可以先了解一些从未出现过的故障原理及处理方法.非常感谢各位.

网友:
我觉得与电源的质量也很有关系,与电容的品质也很有关系,不是电容的质量不好,而是选择的电容不当,各种电容的使用环境是不同的,主板上绿色和黑色的电容就容易出问题。

网友:
品质,温度,输入电流都有关系。

网友:
1.电容质量不好
2.温度高引起
3.电流大引起

网友:
我感觉跟电路设计,主板质量有关

:) :)

网友:
快速的充放电~~~

网友A(2007-02-03):
环境高温是其中原因之一,电流才是最大原因,CPU用电电流大,电容与CPU电流成正比,电容电流大电容就会发热,就会把里面的液体汤热,物体发热自然就鼓包所以要用品貭好的电容.

网友B:
不错,讲得有所得.

网友:
一、温度过高
二、电容质量太差
三、电流过大

网友:
顶11楼
频率,电流,温度

网友(2007-03-08):
大家不觉得主板太便宜了吗?用料也不会好哪里去

网友:
鼓包的现象比较普遍,品貭好的电容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相对小得多。

网友:
鼓起来,还能开机运行的,压回下去

网友:
11 14 楼的很有才,佩服!!

网友:
普通铝电解电容的串联电阻较大,在高频脉动电流下的损耗较大,所以温升也相对高些,钽电解电容的串联电阻要小得多,相应的高频特性要好些,但价格高,所以好的主板选用钽电容,我说的对吗?

网友(2007-06-29):
应该是劣质电容的ESR太大有关

网友:
参考一下下面的帖子
电容为什么发高热?请教!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hlight=%B5%E7%C8%DD

网友:
1.电容的质量
2.电容老化
3.长期处于高温

网友:
这现象我认为有以下原因:
1.当地电网电压不稳
2.ATX 电源中的电感用跳线取代了
3.ATX电源中的2200U/10V(16V)爆了失效
4.电容本身质量存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