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个奇怪的问题,865g主板电不亮,各位大大都来看看

楼主(2007-01-02):
自己在用的IBM865G主板,突然黑屏就再也点不亮了,风扇会转,插卡没有码,FRAME、bios、rst灯长亮,测了电源,3.3V电压对地值只有5欧姆,搞了假负载,核心电压、时钟、PG等电压偏低很多,参考电压还没电压,内存、AGP、pci的电压却正常的,G1出来的电压2.几V。
因为我不是搞维修的,也不懂,准备拿去修了,所以想先问下到底是那里坏了?有没有必要修了?谢谢了

网友:
3.3V对地数值只有5,说明是此项供电短路了
用手去触摸下南桥的温度,看是不是南桥烧坏了。

网友:
这种况南桥一般凶多吉少.

网友:
也可能是I/O内部短路引起,你也摸摸I/O是不是发烫了,

网友:
南桥挂了还有没有办法修了呢?

网友(2007-08-06):
哎!老大这么热心,楼主也人去楼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