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X533一板内存不过修复一例

楼主(2007-01-03):
华擎型号为X533的主板  开机内存不过主板检测卡跑D3不动 测内存VCC 2.5 VDD1.25 都正常  线路明显没有烧伤的地方 此板易坏的八角4500完好缺  测内存时钟发现不正常正常的时钟在示波器上有一宽度线型 此板没有并且有时成一条细线3V左右 有时就不动  此板基本上已经查出问题所在 (这个板来时被市场同行小安修过一次没有修好 )  确定内存时钟出问题了发现内存槽右边有一时钟分频器用刀片一划明显有焊角空焊 于是加焊后开机测内存时钟正常了出现时钟宽线 插上内存主板检测卡 D3 D6 D8 24 26 此板修复  修板不要乱修 乱换  要以主板维修思路分析加议器修复会修的更快 线路清楚 节省时间

网友:
这就是示波器的重要性所在了。

网友:
谢谢分享,我现在没什么板修好好跟师兄学习学习!

网友(2008-02-12):
楼主好经验.特别是楼再加上楼上的讨论与补充.学习了.

网友:
修板起来有个示波器还是好啊!!该狠心整个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