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机器反复重起才能启动起来是不是主版的问题啊

楼主(2007-01-04):
我的电脑开机后电源灯一直闪烁显示器无任何显示
反复重起后 电源灯不在闪烁 几可以启动起来了 是不是 主板的问题啊
电源灯一直闪

网友:
那可不一定!!
也有电源和cpu 、和内存!!

网友A:
看看电容吧,主板和电源的最好都看

网友:
不是的,那些都是不对的,你看一看是不RESET
的问题,还有你的电容没有爆,电源也是要检查的

网友:
换下电源试试,主板上的电容有没有突起,或者RESET、POW-SW开关有没有问题等~~~

网友:
首先换个电源试试看,不行再看主板!

网友(2007-04-08):
可能是电源的问题 多数是因为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