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45E故障求助

楼主(2007-01-04):
一块V星的845E主板,型号:845E MAX(MS-6566E VER:2)。故障现象:点不亮,测试卡不走代码

    检测CPU的供电时钟复位电压均正常;挤压CPU、南北桥均无变化;刷了BIOS也不行。查出在内存槽旁

边有四个3055,其中一个3055只有D极有1.5V的电压,G和S均无电压。然而换此3055后,症状依旧。感觉

问题应该就在此处,但不知怎么查下去了。请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呵呵
我这两天修了好几张MS-6566
有一张就是,内存数据线上拉电压(1.25V)低,只有0.8V,换3055无效,查3055的控制极没有电压,说明是控制3055的电路出了问题。
于是接下来换MS-5(3055是受控于MS-5的)。还是不行
压压了风扇,在开机忽然发现VTT(1.25V)电压正常了-------当然3055的控制电压也肯定正常了
这时才发现了是由于CPU座虚焊引起的

不理解的是:CPU座子虚4焊接怎么会影响到MS-5对VTT电压的控制??

网友:
那个3055的元件位置是多少?QXX?

网友:
像楼主的这种况,多半是座子问题,搞了不少了.

网友:
扳子已经修好了,客户都拿走了
早知道好好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