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POWER键能通电,但不开机,按RESET键时可开机

楼主(2007-01-04):
今天在客户处遇到一板,该板按POWER键能通电,但不开机,按RESET键时可开机(是指在已按下POWER键之后再按RESET键),电源已更换过,请教各位是什么问题呢?
不开机

网友:
该板为845的板子。

网友:
有可能电源的问题,还有就是主板的复位电路有关了,可以量一下电源pg脚相连的电容,或直接换了试一试.

网友:
可能是电容问题吧

网友:
请检查下复位电路,看看

网友:
更换复位电路中的门电路,RST 不同步造成的

网友:
以前碰到过是CPU供电的电容爆.

网友:
查复位电路!

网友:
前几天修过一张华擎KT400
也是必须点复位键才能开机
结果换了74门电路就好了

网友:
待机电压偏低造成的 我遇到过一例

网友:
去看看复位的电路

网友A:
先换电源,再查主板上的复位电路.

网友:
看看CMOS电路
会引起啊

网友:
不错!不错!
我把大家说的总在一起:
1,cpu电压质量(电压正常),能用示波器看波形最好,看FET的温度
2,电池电压、32.768、清零跳线
3,RST建所连器件;PCI、AGP、IDE所接RST线路
4,时钟IC、14.晶体、到南桥CLK的旁路电容等
5,我们的老办法:换IO试试

网友:
楼上说的电容 是指哪里的电容啊?

网友:
我还碰到过BIOS芯片工作不良,导致出现此问题的

网友:
是指PG脚出来所相连的电容啊!@
在CPU上可以测到啊

网友:
有了结果,楼主别忘了来说一声啊。